有时不过内存有时能正常进系统=技嘉主板+AM2处理器+独显

楼主(2013-08-24):
顾客第一次拿来一主机主板为技嘉AMD芯片组 .AM2的CPU 独立显。刚拿来时插上诊断卡循环跑E4. CF.C1 主控芯片发烫。将内存跟换了还是不过内存。放了半小时后在开。OK了 用手摸到CPU背面的电容及供电芯片还是很烫。将供电芯片跟换后。烧机一天没有出现过异常现象,后来叫客户拿走。第二天客户又说是看视频会关机,第二次拿过来一开机 用鲁大师测温度一下飚到99度。(因为他的散热方面都正常)所以给他做了CPU降频处理,在用鲁大师测温度CPU温度始终保持在40-50左右。也跑过3D嘛克,联网打开视频看过电影都没有问题,机器考机两天没有问题,又叫客户拿走。到第二天客户又来电话说他拿回家就挂了个QQ三个小时后自动关机了 ,在开开不了 过一段时间有又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第三次拿过来他的CPU是AM2 5000+的CPU  ,我买了个AM2 5200+的CPU 换上还是一样,又让他放了几十分钟又能开机了.........机器点了一个多小时 现在任然在烧机。(现在摸着CPU主控芯片还会发烫)也实在不知道怎么搞了 。。。。有没有高手给小弟支个招  万分感谢

网友(点评):
cpu设计的问题,pcb塌陷造成的晶圆与散热盖间隙变大,可以摸cpu底座背部的pcb板温度和散热器铝片温度来对比是不是此情况

网友:
实在不懂那里状况,望大师们快快出招

网友:
这其实是主板的问题,更换主板即可。主要的原因我估计是有的元件参数变化所致,一般换主板即,或更换成单核CPU

网友:
AMD的桥喜欢坏!加个焊试以下。

网友:
直接换板得了,修来修去赚不到钱又麻烦!

网友:
cpu设计的问题,pcb塌陷造成的晶圆与散热盖间隙变大,可以摸cpu底座背部的pcb板温度和散热器铝片温度来对比是不是此情况

网友A:
CPU 用过AM2  5200+代换过 还是一样   ,CPU背面的电容也很烫 手放在上面根本呆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用过AM2  5200+代换过 还是一样   ,CPU背面的电容也很烫 手放在上面根本呆不住

换板子吧  我们这边直接客户都换板子  同行的小问题整整

网友:
90%是桥的问题,昨天刚修了一个775的板子,也是内存不过,偶尔可以开机。加焊以后只挺了一天就又不行了

网友:
加焊以后只挺了一天就又不行了
赚不到钱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