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神们求教关于内存控制线地址线阻值的事情

楼主(2013-08-24):
各位大神好,小白手上有块p5n73-am开机卡C3了,打值卡测量内存控制线的对地阻值大多在268左右,有几个在129。地址线阻值大多在129,有几个在268左右,请问这个问题小白该向哪个地方去查啊。需要做桥吗?

网友:
大神们今天都周末了?

网友A:
没短路和虚汗就好!查查内存电压时钟,或或换内存条试试一般就可解决

网友:
解决了告诉一声!!!!

网友B:
这个我知道啊大神,我测了电压1.8V,我也没有示波器,查不了时钟。手上所有的条子都换了一遍,就是卡在C3那,在迅维查,好像这个板子卡内存还是通病,只不过人家的都是桥虚焊,我这块比较奇葩。所以特来向大神求教啊。大神请指点一下小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短路和虚汗就好!查查内存电压时钟,或或换内存条试试一般就可解决

条子换了好多条都卡C3,电压1.8V查了正常,时钟。。。。。。我没示波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啊大神,我测了电压1.8V,我也没有示波器,查不了时钟。手上所有的条子都换了一遍,就是卡在C3 ...

内存时钟线上只要有电压就可以。察察灰尘,暗暗桥,压压内存槽。不行,再换个测试卡试试。确认一下是不是内存。如确实还是内存的话,那北桥就值得怀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根据内存的供电 电压  类型 在 内存插槽引脚上测到 时钟信号供电电压的

大神,求详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根据内存的供电 电压  类型 在 内存插槽引脚上测到 时钟信号供电电压的

大神啊,顺便求教下烧机大法,请问烧机大法是怎么回事啊?烧机大法的可调电源是什么东西?一个线接地一个另一个线接的是哪里啊究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鸡大法是解决主板 供电电路短路的最好维修 方法 可调电源 就是调节烧鸡解决 短路 时候  所使用的电压 范 ...

谢谢大神的耐心回复,可是可调电源是什么啊?这个是自己做的,还是去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短路和虚汗就好!查查内存电压时钟,或或换内存条试试一般就可解决

可以测到大概1点福

网友:
老兄,换个测试卡看看是不是还是跑到C3,如果确定内存及外围没有问题,就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去买的不过发挥 自己想象力 也可以制作  相当于开关电源工作 的原理吧 不过输出电压 和电流是可以调节的 ...

大神,请问一个可调电源在大概多少米啊?

1006523463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