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达硕ATX-318WB&P4电源辅助开关管型号

楼主(2013-08-24):
我有一个达硕ATX-318WB&P4电源辅助开关管爆了,看不清型号,又找不到电路图,不知是普通开关管还是场管,哪位师傅知道型号或有电路图请发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
应该是2N60

网友:
不是,可以看到150,前面的子就看不清了,主开关管是D304。

网友:
一般辅助电源都是N型MOS管,找一个2楼说的2N60或以K开头的MOS管试试,不过一般管子不会单独坏的,它周围的元件也测量一下。

网友:
从楼主的描述上来看,应该是BU3150,或C3150。

网友:
这是一个三极管来的。这个与上面几位所说的场效应管的工作原理不同,不要乱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