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无12V 5V ,400V 电容也有电

楼主(2013-08-24):
12V 5V 没电压,后级电路是正常的, 滤波电容有电压 , 是不是变压器问题,还是其他?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滤波电容是哪的滤波电容是 12V 5V滤波电容有电就飞线5V12V 大电容有电查PWM芯片开关管

网友:
一般情况不考虑变压器坏,怀疑变压器坏的话,可以测量一下各个绕组有无开路。检测一下PWM芯片的工作条件。启动供电 持续供电等...........

网友:
查芯片开启脚有没有电

网友:
保险有没有坏啊,看下震荡管有没有电压变化,还有变压器后面的检波二极管,

网友:
看看光耦和开关管

网友:
修信号部分 不好搞哟

网友:
我遇到无输出的开关电源,一体版的话,断开高压板供电。适配器的话直接查后级有无短路,没有的话,就查开关管,正常的话,查电源芯片周围元件,不行就开路测试,如果都正常,就直接换掉电源芯片。光耦和431全部换了。反正返修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