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点不亮维修(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楼主(2013-08-24):
品牌:HP
型号:DV3
版号:6050a2314301-mb-a03
故障现象:点不亮
故障分析:HP的机器,一般点不亮分为几种情况:ABIOS程序问题;B:显卡问题;C:桥或CPU问题;D:屏线或电路问题;
故障解决:由于此机是新款机型,I3系列的机器;还需要一步一步的检查;第一步:整机上电,待机电流在0.020左右,正常。按开机键可正常触发上电,电流经过三到5次的跳变到1.5左右,看这个电流似乎已经亮,可是内屏完全没有显示,接外接也没有显示!迅速拆机,裸机再测;
第二步:经裸机核实,外接是可以亮的,但接内屏是不会亮;为了不错判误判,先从屏接口查起;找到图纸中的屏接口CN1;首先作以下分析,这样有助于理解和快速判断问题;
A:不管是任何一个屏的接口电路,都会有一个主供电,那也就是所谓的公共点电压;
B:带摄像头的,还有一个5V供电;带灯的也有一个3.3V供电;
CLCM_PWM开关控制信号,以前的LCD上可能没有这个(因为都在屏上面),但是这个被集成在屏接口电路板上了;也就是所谓的码片,来读取屏信息及型号的;同时还具备控制作用;
DLID_SW#即与LCM_BLEN组成的一个电路,在这里应该是背光调节与休眠用的!
EDMIC_CLKDMIC_DAT这两个是DMI数据与时钟,起高速传输作用;
FLVDS开头的就是地址线了,差分信号;
GLCM_DATLCM_CLK这两个是EDID数据时钟传输总线,获取屏信号和具体的参数的;
HLCMVCC此为屏供电开启信号 ,即俗话说的屏会不会亮就看它了,必须为高电平;
第三步:由了以上分析,查起来就方便多了,查了屏接口的主供电19V有了之后,按说就要查LCMVCC了,可是此电压要想起来,还有两个前提条件,那就是EDIDLCM_PWM这个条件要满足才成;
第四不:由了屏主供电,显卡肯定要通过LCM_DATLCM_CLK这两个是EDID数据时钟传输总线来获取屏信息及具体同步时序的参数,然后再由LCM_PWMBIOS程序及控制器)来确认屏信息及参数是否正确,并通过显卡内部的PCI总线来相互协调,OK后发出屏供电开启信号,进而通过差分信号地址线来使屏正常工作起来;
第五步:LCMVCC0V电压,看起来源电路,也就是说LCMVCC_EN必须为高电平,而此信号此时也为0V,而此信号是由NB_LCMVCC_EN转换而来,而此信号要想正确产生,那就要看显卡内部的LVDS模块是否读取到EDID,与U2的程序是否正确息息相关;
第六步:如图2 分析如下,OE为低电平时,A=BOE为高电平时禁用;而U13的第一脚1OE非此时为高电平正常,2OE非为低电平正常,3OE非为高电平正常,4OE非为低电平正常;其它功能引脚为3.3V正常,由此排除U13问题;
第七步:如图3 OE非为低电平时,A=BOE非为高电平时禁用;实测1OE非为高电平,2OE非为低电平,A却不等于B;正常情况应该是1OE非为低电平,2OE非为高电平,A=B即为3.3V;也就是由于U2的程序错误或者芯片本身问题引起的,更换后,接内屏正常亮机!

请问下楼主 你说的每个接口都有个公共点电压 我怎么在这个接口上没有看到呢
你说的主供电19V是不是VCC_BKL这个19脚的电压啊

网友:
楼主解释得很认真
小弟收益匪浅啊

网友:
昨天刚修好一台G4机器 本子是这样的客户拿来说是不开机,我看了下电流连待机都没有,然后留下来维修,最后加焊EC搞定

网友A:
U2是什么芯片,主要作用是什么?这样的芯片是不是I系列的主板上才有的,我遇到几台东芝的都是开机不显示,有一台是外接正常,干了显卡都无效。哎。

同意的疑问

网友B:
直接飞线也应该能亮

网友:
另附上图纸及BIOS dv3 6050a2314301-mb-a03

我的就是直接飞线 就ok

网友:
OE非为低电平时,A=B,OE非为高电平时禁用;实测1OE非为高电平,2OE非为低电平,A却不等于B;正常情况应该是1OE非为低电平,2OE非为高电平,A=B即为3.3V;也就是由于U2的程序错误或者芯片本身问题引起的,更换后,接内屏正常亮机!

这步分析有错吗?

1OE 为高 2OE低的时候, 2A=2B 2B=1B   2A=1B 对吗? 由Q3得知道,DGPU_PWM_SELECT信号与DGPU_PWM_SELECT#信号为反相关系。 当产生DGPU_PWM_SELECT#的时候,2A=2B=1B 当没产生DGPU_PWM_SELECT#时1A=1B=2B

这样说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2是什么芯片,主要作用是什么?这样的芯片是不是I系列的主板上才有的,我遇到几台东芝的都是开机不显示,有 ...

引脚序号

引脚名称
引脚作用

1OE2OE
输出使能

1A2A
A端输入

1B2B
B端输出

GND
接地

VCC
心片供电
当输出使能脚低电平时 A=B   高电平截止。

网友:
也就是由于U2的程序错误或者芯片本身问题引起的,更换后,接内屏正常亮机!                        更换后?楼主的意思是指换了U2这个芯片是吗?

网友:
我怎么就不知道U2是什么芯片啊,大家都是讯维出来,楼主在帖子里补充清楚

网友C:
楼主修得好多信号不对啊,呵呵,仔细看看

网友:
C,H写得不对啊

网友:
嗯 分析的很有道理 逻辑性很强 我能说我是路过赚分的吗

网友:
分析的,还是不错的,不过,有些地方,可能是笔误

网友D:
楼主,你的第七步这句"正常情况应该是1OE非为低电平,2OE非为高电平,A=B即为3.3V";你这句中的A=B是1A=1B   还是2A=2B       看你第七步测量结果 1OE非为高电平,2OE非为低电平,应该是2A不等于1B吧,你说的“正常情况应该是1OE非为低电平,2OE非为高电平,A=B即为3.3V”这里的A=B应该是1A=1B   怎么会正常呢  不理解

网友D:
正常的情况是不是   1OE非为高电平;2OE非为低电平即1B=2A

网友(点评):
理解错误了, 1A=1B

网友:
新手路过,希望多些这样的分析

网友E:
什么叫非为高电平?是不是就是低电平的意思?电平怎么除了高低之分外还有非高电平和非低电平,没看明白,可能是我的理论不到位吧!!

网友:
真心觉得自己要学的还有很多,楼主很强大

网友:
说的太深奥了,小弟看不明白

网友:
集显。独显的切换开关,弄的越来越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的情况是不是   1OE非为高电平;2OE非为低电平即1B=2A

当2OE非为低电平时,2A=2B。

网友F:
非为高电平??什么意思 ? 不理解 啊,直接 说高电平,低电平不就行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非为高电平??什么意思 ? 不理解 啊,直接 说高电平,低电平不就行了吗?

OE上面有一横杠,非逻辑,相反的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G:
OE上面有一横杠,非逻辑,相反的意思

还能说明白 些吗,意思就是低电平时,A=B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能说明白 些吗,意思就是低电平时,A=B 是这个意思吗

图纸上有真值表,你仔细看看

网友:
楼主前面6步分析的很到位,
第7步说的明白。
1B和2B始终是想等的,
正常情况应该是1OE非为低电平(1A=1B),2OE非为高电平(2A≠2B),前面二者可以知道1A=1B=2B。
(你说的“实测1OE非为高电平,2OE非为低电平,A却不等于B”没看明白这个“A却不等于B”指的是1A≠2B吗?
如果是,1OE非为高电平【1A≠1B】,2OE非为低电平【2A=2B】,1A≠2B也是对的啊。)
还有想请问下楼主,正常工作下DGPU_PWM_SELECT#的状态。

网友H:
第七步有点不明白

网友:
芯片本身问题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H:
第七步有点不明白

我也看不明白。。。不知道他测试有误还是怎么的,换了U2就好,哪肯定是U2问题。,楼主一直没出现过。

网友:
前面分析得很好,也容易懂,最后面绕来绕去,再看了一些回帖,糊涂了。

网友:
U2到底是什么码片,u2在主板上面还是在屏上面,请楼主说明一下

网友:
看的有点乱了

网友:
U2是什么芯片,楼主不能表达清楚吗

网友:
u2   是 什么芯片啊?  缺少开启电压 3.3v被

网友:
大师啊  虽然没看懂但是觉得好厉害啊

网友:
不明白,非为高,低电平是什么意思噢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什么叫非为高电平?是不是就是低电平的意思?电平怎么除了高低之分外还有非高电平和非低电平,没看明白,可 ...

应该说的是门电路,与门。非门。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说的是门电路,与门。非门。

OE非为低电平时,A=B,OE非为高电平时禁用
楼主的意思是
OE非       为低电平时,A=B,OE非      为高电平时禁用

网友:
牛a与牛C之间的人

网友:
思路清晰我看了好几遍才看的懂

网友:
好啊  LZ技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能说明白 些吗,意思就是低电平时,A=B 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OE为低电平时,AB接通,OE为高电平时,AB断开,也就是一个电子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飞线也应该能亮

应该是个总线开关吧,OE低电平时,AB接通,OE高电平时AB断开。通俗的理解就是个电子开关!给OE脚加高低电平来控制AB脚的接通和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飞线也应该能亮

不好意思,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得好多信号不对啊,呵呵,仔细看看

恭喜你,升到金牌了!

网友:
说的蛮深奥的,就看的懂一点而已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第七步这句"正常情况应该是1OE非为低电平,2OE非为高电平,A=B即为3.3V";你这句中的A=B是1A=1B  ...

20E是什么意思啊?不懂

网友:
分析的不错顶一个

网友:
看得一头雾水

网友:
楼主所谓的主供电19V不应该是高压供电么?屏供电应该是3.3V吧,难道屏有俩个供电?

网友:
我是真心想看明白,但是碍于水平有限,臣妾做不到啊!

网友J:
使能脚低电平时AB脚导通  高电平截止    A端一直是高电平   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使能脚低电平时AB脚导通  高电平截止    A端一直是高电平   这样理解对吗?

确切的说导通时A=B

网友:
如果使能脚为高电平A与B截止  B端由芯片内部接地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得好多信号不对啊,呵呵,仔细看看

他指的非为,是不是,不是的意思嘛,或是不为的意思嘛?

网友:
太精彩了 要是能向你学习就好了

网友:
前边还能看懂,后边有点费脑子

网友:
郁闷,那就直接说是门电路不就清楚了,搞的这么复杂,让人看的郁闷。。。

网友:
请问这怎么区分它是不是非为低电平,又怎么区分它没有那个非电平,就是低电平呢?还有非是什么意思,非是不的意思嘛?小弟不才麻烦楼主帮忙解说下谢谢·

网友:
感觉楼主买关子非这非那的 过程很清楚 看到非这非那的没有头脑了

网友:
对新手很有帮主正好有一个屏内接不显示

网友:
LCM_PWM这个亮度调节才对吧。。LCM_BLEN这个应该是背光开启吧 我映象里好像是这样的,难道我记错了?

网友:
楼主解释得很认真

网友:
能直接飞线吗

网友:
你这玩法 如果是查族谱 你把你老祖宗也查出来了 这么简单的问题直接换个屏试试最简单的板卡级别你都没过

网友:
感觉自己是飞机 其实是拖拉机 做维修从基本过 过氧化级 一级 过板卡级二级 然后才到维修级 你不说了 不打乱你什么级 自醒吧

网友:
楼主对电路很精通啊, 膜拜。前两天也修了一个HP DV3的机器,待机偏高,是声卡芯片短路造成的。

网友:
很多专业性的词汇还是不太理解,新手还得多学习。

网友:
楼主解释的很认真,太清楚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对图纸研究的蛮透彻的呀

网友:
LZ技术NB啊 屏的工作了如指掌 收益很深,谢谢了

网友:
说明的很详细,收藏了

网友:
由于U2的程序错误或者芯片本身问题引起的,更换后,可以正常亮机!

网友:
电路分析的很认真 学习了 赞下

网友:
学以致用。分享精华。

网友:
不太看得懂 但是维修思路挺清晰地

网友:
不是很懂电路只有慢慢学习了。

网友:
可以,就是小弟还是有点不懂,不清楚

网友:
修好机器才是真理,楼主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