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打印机并口电压高烧毁

楼主(2013-08-24):
今收客户一打印机,epson 670K+,雷击后,不连机,经测,电脑主机LPT口坏,换电脑,打印机不联机,内部自检正常,考虑打印机并口损坏,拆机,找到打印机主板,把门控74ls06量6个门的电阻,发现5 6门和其他门阻值相差16欧 22欧,吹掉74ls06,重新测量,还是阻值不同,应该相差不大才对,先不考虑门阵列损坏,把门控芯片周边阻排都用表量了下,大概没什么问题,先换掉74ls06,没有见,找到废电路板,发现主板上有个开机触发电路上有个74hct14d门控芯片,进百度查了下,各个脚基本相同,风枪吹上,开机,发现打印机不开机,毛病大发了,晕菜,又全拆开,发现电源板和主板之间的插针松动,用烙铁直接焊死,然后重新装机,用好使的主机打印口接这台新修的EPSON 670k+,打印正常,反复测试,故障排除,至于主机,打印口坏,也不休了,直接加个并口卡,交付客户。
经验分享
1.打印机并口坏,先考虑门控和周边阻排,然后实在不行,在考虑门阵列。
2。主板触发电路的74hct14d可以代换74ls06
特此分享,愿有缘人能够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