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08-24):
有一海盗512M显卡,电源管1653损坏,换了几个还烧掉,测量后级阻值只有1欧,不知阻值正常否,请指教。

网友:
MOS管有没烧?这种一般是MOS管短路导致,你这卡打地值为1先拆MOS,拆掉还一样表示核心短路。

网友:
感谢解答!断开电感测量后级对地阻值为1欧。

网友:
GPU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