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312 问题!!

楼主(2013-08-24):
现在有几张翔升P43T 的板子 都是没CPU供电,供电, EN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供电出来, 换了芯片一样!! 求解答!!!

网友:
把万用表笔测量下管的D极,再上电如果有跳变表示芯片已工作,无电压输出查测量、反馈电路。无跳变表示芯片条件不正常。

网友:
电容换了吗?

网友:
换电容试下

网友:
量一下三极管的对地阻值,和6312旁边的2R2电阻,

网友:
查下PVCC供电  BOOT脚是否有电压,自举升压电容是否好的。周边有无掉件。

网友:
像这样的你猜是猜不出来的,还是找找看有没有图纸吧,光这么蒙是很难蒙对的

网友:
供电电路 有时候只能硬干

网友:
測一下旁邊的2R2.

网友:
查vid有无编码出来?

网友:
cpu有无vtt电压?

网友:
en一般来自cpu_v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