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N2010NB显示器故障师傅指点一下

楼主(2013-08-24):
驱动板故障,开关机都正常,显示也正常,程序也刷了不管用。灯管供电长亮不会灭只有拔电源才行

网友:
是不是改高压板了啊,把on接在ADJ上了,下次注意了

网友:
接错线了吧,我遇到过把on接在ADJ上了,可以关显示器,但关不了灯管,把线改下就行了

网友:
主芯片 挂了吧, 改下ON 信号从 屏供电 引一个

网友:
链接onoff信号的一般有个三极管,他可能坏了,实在不好搞就一楼上所言,飞个屏供电给他,照样用  只有瞬间白屏

都是原装没动过呢。我用一个戴尔18.5的电源板点也是这个问题 估计是驱动板定了一个到货了看看啥问题,不便宜啊

网友A:
直接多订几块通用解码板    备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多订几块通用解码板    备用

驱动板的问题  呵呵换了原装就好了赚不到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的问题  呵呵换了原装就好了赚不到钱啊

用万能版    便宜

网友C:
楼Z 问题都没有表达清楚。显示都正常了 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Z 问题都没有表达清楚。显示都正常了 还有什么问题

不是说了吗 只要给电灯管就亮了 开机关机也有画面用这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