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笔记本K43产品,每次开机自动重启三次,才显示华硕标志。

楼主(2013-08-24):
http://tieba.baidu.com/p/2420484768 (求助,华硕笔记本K43产品,每次开机自动重启三次,才显示华硕标志。)故障和这贴一样 2年已经碰到过5台  一台都没修好 CPU 内存 BIOS 南桥  显卡 都换过 还是一样  请问你有遇到过吗?

补充内容 (2014-4-5 08:15):
Hank038作者 公布了答案 其实是USB3.0芯片或者USB3.0-BIOS资料引起的故障!!

网友:
已经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何解决?能否分享下呢。 ACER的好像不上猫是要重启5次吧 才能显示的。分享下吧。。。

只要贴红火 自然公布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贴红火 自然公布答案

偷偷的跟我说下呗~

网友C:
楼主透露一点,我遇到两台了。这是第二台了!郁闷

网友:
就这样还贴红火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透露一点,我遇到两台了。这是第二台了!郁闷

這個問題在K43所有系列都會出現

答案其實很簡單 也都不是橋類有問題  想知道在跟我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個問題在K43所有系列都會出現

答案其實很簡單 也都不是橋類有問題  想知道在跟我說吧

那请教下是什么问题,我手上没有适合研究的笔记本!

网友(2013-10-05):
楼主不厚道,讲了老半天没说出答案,吊人口味。

网友:
什么问题 遇到一个 该弄得都弄了。 还是不停的重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這個問題在K43所有系列都會出現

答案其實很簡單 也都不是橋類有問題  想知道在跟我說吧

哪的问题呀, 求助

网友:
RTC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还是不很明白 我遇到过一次华硕看电流反复重启几次终于显华硕标但就没下文了可以进BIOS 就是不往下走了 接着就是再重复以上过程 死活不往下走

网友:
此問題 請先看這塊版子是否有USB3.0  如果有請將USB3.0的IC旁邊有一顆8支腳的BIOS重新燒錄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哪的问题呀, 求助

此問題 請先看這塊版子是否有USB3.0  如果有請將USB3.0的IC旁邊有一顆8支腳的BIOS重新燒錄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此問題 請先看這塊版子是否有USB3.0  如果有請將USB3.0的IC旁邊有一顆8支腳的BIOS重新燒錄即可

读出来重新烧录还是? 你有没好的BIOS  给我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读出来重新烧录还是? 你有没好的BIOS  给我发一个

請先看看你記憶體綠色標籤機種型號是什麼  我才可以發給你呦

网友:
我这里有个T420的  也是开机三次以上才能亮机

网友:
此贴以火可以说答案了吧

网友:
现在的新本故障真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此問題 請先看這塊版子是否有USB3.0  如果有請將USB3.0的IC旁邊有一顆8支腳的BIOS重新燒錄即可

能否把资料 上传一份上来 谢谢    内存槽标签:A03 K43SJ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否把资料 上传一份上来 谢谢    内存槽标签:A03 K43SJ

K43SJ USB3.0如下

USB3.0

网友:
我的板子是不出CPU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