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5SW 插入屏线就短路

楼主(2013-08-24):
AOC 915SW,电压过高烧坏电源版的开关管,更换后,输出供电5V正常。暗喜啊。接上屏测试,通电的瞬间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再开没反应。测电源板输出,2.4V,屏供电2.4V。
再次取下电源板,驱动板,上电,再测,一切都正常。只接灯管,正常。开关键开关都正常。再接屏线。。又拉低到2.4V。
屏测过是好的,用别的板,点亮,OK,几小时没出问题。
各位兄弟,给点思路,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电压过高

网友:
是不是不是拉低而是带不起负载呢

网友:
你这个是典型的电源板带负载能力不足。电源板你还没完全修好,查电源IC及周围,光耦,TL431,
同意楼主:
5.0
yangleiasm
谢谢前辈的指点。的确为负载能力不路,换块电源板测试一切正常,原电源板IC为SG5841JSZ,插屏后,光耦输出降低了,这个IC的引脚定义和我在网上找的引脚定义还不一样。真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