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不触发

楼主(2013-08-24):
接到一台联想f41a 不触发  拆开后量CPU部分短路   拆cpu电管芯片   下管 短路依旧  后发现有个贴片电容短路在料板上拆了个换上  开机OK 但是没等进系统就断电了  摸CPU温度非常之高  以为是散热没装好 拆开重装  依旧很热   开机表量cpu供电1.5v  一下跳到1.9v  慢慢掉到1.7v   不知道这个正常吗   大家帮忙分析下  本身新手

网友:
CPU核心电压是1.05V 你这个好像有点高

网友:
那是电管的问题   和CPU没有关系吧

网友:
把芯片再焊一遍看看

网友:
CPU 供电大多在1,05v

网友:
你测一下CPU的电源管理芯片输出的电压的反馈和反馈补偿电路有没有问题换一下与之相关的电阻电容吧

网友:
会不会还有短路或CPU温度高,温控热保护。

网友:
CPU核心电压过高,,,查查CPU供电电路。。。别用了,等哈把cpu烧了就亏大了

网友A:
查CPU供电的反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CPU供电的反馈电路。

反馈电路怎么查啊

网友:
是不是那些管一有微短路,没有就把CPU供电芯片换了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