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QL SE板卡机,会烧硬盘?求解释!

楼主(2013-08-24):
配了一台华硕 P5QL SE板的主机,2年内,坏了很多个硬盘(全新的二手的都有)。大水牛PP400W电源没问题,Q8200 CPU  ,4G 800骇客游戏内存,GTX650显卡(后配),硬盘用一段时间就会坏掉,求解答。是主板上的南北桥?机器温度稍有偏高。

网友(点评):
你知道sata数据线经过耦合电容才会到硬盘吗?sata是sb控制的,桥坏了最多输出的电压是多少?!这个最高电压不会超过SB的最高供电吧,这个耦合电容区区几伏的电压还是不会击穿的,主板怎么会烧硬盘呢?还是看看电源吧

网友:
你量一量主板的SATA借口的电压正常不,我感觉电源可能性高一点!

网友:
换个电源吧,很有可能是电压不稳造成的。

网友:
我也认为是电压不稳定,自己也坏了一个,原本用得好好的,后来加了一个硬盘,就时常发生死机、蓝屏或资源管理器里只看到一个盘的情况,网上查大多都说可能是数据线接触不良,换了几次全新的数据线问题依旧,拖着拖着直到有一天死机之后BIOS里也认不到盘了······
后来换了个电源再没出过类似问题

网友:
既然是烧硬盘,换了多个了。有没有换个电源试试呢。?

网友:
电源输出的电压可能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这肯定是电源电压不稳定造成的了

网友:
这个同意是电源的问题,一般来说主板问题很少会搞到硬盘烧吧

网友:
大水牛电源应该很稳定呀 我一直在消售这个牌子

网友:
测了电源表示没有问题,正准备BGA南桥。

网友:
  要有明显烧痕! 还是感觉先换电源 在注意硬盘电路板是不是太接近机箱,有没有固定好。。 南桥可能性 不高

网友:
同意楼上,换机箱电源试试

网友:
电源功率根不上,换电源.

网友:
V星945,做监控用机。吃硬盘(平均1个半月,就会把一块全新的硬盘,啃出N个坏道)。电源换成了服务器电源,能换的都换了。能测的都测了。还在吃硬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板子让我当料板了。把桥换给了另一台机子。用到现在,也没有问题。很郁闷!纠结中。

网友:
SATA就几个耦合电容,到硬盘的也是叫信号,没有上拉电压,也就是说除非SATA的信号也直接接电源12V或者5V,那是有可能的。

网友:
你知道sata数据线经过耦合电容才会到硬盘吗?sata是sb控制的,桥坏了最多输出的电压是多少?!这个最高电压不会超过SB的最高供电吧,这个耦合电容区区几伏的电压还是不会击穿的,主板怎么会烧硬盘呢?还是看看电源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V星的G41,DDR2的,吃硬盘。现在还放着,

网友:
测过电源。3.3V 5V.12V.各组电压压差不大,还算正常。那我直接换上其他电源去试试?

网友:
量下SATA对地阻值正常不、?

网友:
还是测STAT的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