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0集显用几小时后掉电

楼主(2013-08-24):
       此机待机为0.00 ,可以触发测试一会后  待机0.098,待机偏高。用几小时后关机再开就掉电  电流0.45左右跳两三下掉电     待机在0.1左右,像是没过CPU,冷却后可以开机 ,拆机测试CPU供电正常 ,CPU座后也没有NEC大电容  是两个330电容,发现待机的时候OZ129TN发烫,可是这个芯片 没有,南桥发烫,加焊后依旧,所以暂时没招了,就来看看论坛,有人说待机高是EC  OZ129  和时钟,然后就发了一个OZ129.
       OZ129换上后测试  待机时电流还是高 但没有那么烫了,测试几小时后没有掉电了,然后装机又测试了 一晚上,到第二天一次关机后问题来了,电流跳变4.5次,上到0.8几停 在0.66左右  不显,测试内存过了条件满足,又拆机吧  OZ129待机又发烫,难道烧坏了,又还原芯片 ,故障依旧,因为集显,干脆拆北桥重植。装上后待机还是0.00 可以开机, 裸板测试待机一直0.00,OZ129也不烫了,就是南桥跟原来一样发烫,待机正常了就装机吧,整机测试待机0.01  测试两天没发现问题,此机算是修复了吧。
这机没怎么看图纸 还是附上一份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机器,楼主维修思路清晰,小弟受益匪浅!

网友A: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楼主就是重植下北桥 决了待机偏高 是吗

网友:
L310在我这待机是0.000。。也能触发。。3 5V都有。很奇怪吧。

网友B:
最后居然是北桥,那么怎么会导致不过CPU呢,这问题有点迷糊,南桥和EC发烫的原因也没有查出,最终修复了就好。

网友C:
感觉这个机器没有找到真正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楼主就是重植下北桥 决了待机偏高 是吗

应该是,重植后OZ129在待机是不发烫了,没想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居然是北桥,那么怎么会导致不过CPU呢,这问题有点迷糊,南桥和EC发烫的原因也没有查出,最终修复了就好 ...

OZ129不是EC哦,重植北桥后就没发烫了,南桥还是有点烫,不是待机下,是开机状态下,intel集显,CPU不过  北桥问题这个不为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机器没有找到真正的问题。

客户已取走了,过一周了暂时还没有返修回来

网友(2014-08-06):
现在也正在修一台跑0。6就不跑了,集显,桥都修过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机器

网友:
我觉的你的问题还是没有找到,估计要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