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板中 开关变压器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3-08-24):
220V 经整流桥堆 整流成300V直流给 开关变压器。但是是开关变压器 只有在交流电下才可以工作 ,求解

网友:
那是升压吧。 不是整流、

网友:
建议送扫盲班劳教

网友:
你们也不懂啊   我知道是升压啊  把220V 升压到300V 问题是 这个300V 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

网友:
经过整流滤波后的电路是直流电。也就是说交流电220v经过桥式整流电路整流,再经过那个大电解电容滤波就变成了直流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直流电 用示波器 测到的电压 跳变 波形 是平稳 输出的吧

整流管整流 滤波电容滤波,就是平稳的电压了。300v经过变压器到地形成回路,过电流了 ,变压器的次级输出。

网友:
稳压二极管是次级输出高压保护用的,光耦是次级控制变压器后面的管子工作状态用的,反馈是通过光耦,三端稳压器配合用的。

网友:
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 晕了 看不明白了、、

网友:
220v交流通过桥堆整流和大电容滤波,得到300v,再进开关管的源级,通过控制芯片的震荡,引起开关管按一定规律,导通和截止,就会在变压器的次级产生时正时反的交流电,《好像叫电磁感应》,产生的电流经过二极管整流和后端电容滤波,就会为后端负载供电           说的不对请指正

网友:
记住,“磁能生电,电能转磁”220V经过桥式全波整流,滤波就会变成√2 倍也就是220*1.4142约等于300V直流电,不是升压哦。经过启动电阻给PWM芯片供电,强行工作,使输出脉冲,驱动开关工作,变压器流过电流会产生感应电动势,使次级产生感应电压。感应电又通过整流滤波,给芯片提供稳定工作电压,这样使芯片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