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LM蜂鸣器一直响

楼主(2013-08-24):
联想G31-LM蜂鸣器一直响,不是内存问题,各电压正常,没显示  新手求助大神

网友:
把BIOS拔下再装上试一试

网友:
先用打值卡测试阻值,很有可能是CPU到北桥的一根线断了。

网友:
如果电脑工作正常!就不必理会,可能是驱动spk
的电路原件出状况了!

网友:
刷下Bios试下

网友:
看cpu跑马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