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45

楼主(2013-08-24):
DELL1545不触发,待机3 5V正常,EC4脚只1.3左在
这个+3.3V_RUN是由U31转的 而这个U31的G极是由 这三个管子控制的,这个Q21G级无电压,这个电压是南桥收到EC发出RSMRST#_KBC这个信号才会发出的吗?    EC的AC_IN#也没电压, 测到Q4G 极有3.25V,现在没思路了,哪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A:
你的思路不对,没有按照开机时序来

网友B:
VDD电压是触发之后才有的、你别绕进去了

网友:
你别误导别人、你看清楚帖子再说话、EC4脚是触发后才有的、你看清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VDD电压是触发之后才有的、你别绕进去了

ec 待机有了,晶振也有电压,复位也有3.3V,南桥也有待机3 5V换过EC还是不触发,我纠结了,EC也收到1-0-1的开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思路不对,没有按照开机时序来

这得按照开机时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