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进水后装硬盘掉电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3-08-24):
接一客户联想Y430进水机,试机能显示WINDOWS启动画面,然后掉电,拆机发现有几个地方有腐蚀的现象,不过不严重,清洗后没发现有掉件,再试机结果一样。
经测试,发现不装硬盘可以正常进入PE,而且烤机半小时一切正常,温度也不高,但一装硬盘就会不定时掉电,有时一到系统启动就掉,偶尔进过一两次桌面。
进入PE时,测STAT供电口3.3V 5V均正常,在装有硬盘,未掉电前测3.3V  5V也是正常的,用延长线把硬盘引出来,供电外接,也正常得很,求思路。

网友:
真杯具,一个下午都没人回复

网友:
我手上一台惠普NC6400也是装上硬盘就掉电,现在都没有什么头绪!

网友:
既然外部供电正常 还是查硬盘供电呗, 是芯片或者线路问题

网友(点评):
硬盘SATA电源口有3.3V 5V

网友:
换硬盘试了么

网友(点评):
换硬盘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