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I5G41-L V5.0 网卡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3-08-24):
下雨天!没什么生意!拿起以前收回来的坏主板弄弄! 知道G41这板是南桥坏的!换了一个通电了!但是不行!再次换一个!结果焊不对点位!浪费电了!再次加焊!OK!装系统!!!!这是二修板,网卡被拆掉!求大神们给~~~~~~~~~型号
主板

网友:
rt8103el 板号一样的sy-i5g41-l

网友:
RTL8103EL 板号:sy-i5g41-l V:5.0

网友:
核对过了,楼上的型号是对的,我就不说了

网友:
不过,还是请教一下楼主:这主板是南桥坏得多是吗》?
我也有一块回收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但不跑码,
刷过BIOS,情况一样,是南桥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