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手头上没有这个可以代换的芯片求高手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3-08-24):
很郁闷 。手头上没有这个 芯片代换 这是MAX8771 CPC 电源管理芯片。查它的工作条件 VIN有电压. 自身产生的5V VCC 正常 2V基准电压有。 SHON 输出  5v 激放 BST1 电压有点低只有4.5V 左右 。总感觉还缺少条件 使 第29 脚DH1 始终不能输出高电平 。那位高手指教一下啊  。

网友:
VID电压顺序看了吗?电路图VID下面的几个条件看了吗?

网友:
反馈电路正常否?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查下PSI  DPRSTP  DPRSLPVR SHOD THRM  这几个脚

网友:
能详细 说下 DPRSTP DPRSLPVR  吗 这两个信号 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