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24CPU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3-08-24):
昨天接手一个西门子PLC通电没一点反应,不由分说直接拆电源板检查。直接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端短路怀疑是电容引起,拆掉故障依旧,接着查到一个图片上红圈里的东西短路了, 由于没有电路图在网上查了一下也没找到具体的参数型号为36A77A,在废板上拆下装上故障排除(有知道此元件用什么代换的劳烦大家通知一下),通电试机又来个问题,正常电压为24V现在测量值为40多。。。乖乖,赶快拔线,虚惊一场好在没一个元件冒烟。想到电压升高可能是稳压环节损坏,故直接找到贴片431查外围电阻,在431第8脚上的一个电阻值严重超标,问题大致可以肯定下来。拆换,没贴片的直接上金属电阻,迫不及待插电试机,一切OK

网友:
一般的工控产品小问题200-500之间。什么的那个元件应该是个二极管不知道是不是稳压用的刚才我又拆了一个下来测量了一下。

网友:
上个电路图吧,楼主看下是不是这个

网友:
那个是贴片电容啊

网友A:
是二极管就是 普通的快恢复 应该是就原理图中808吧
应该是PCL电源吧

网友:
就是个二极管

网友:
是24V稳压二极管,不错就是24V稳压二极管。

网友:
瞬变抑制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二极管就是 普通的快恢复 应该是就原理图中808吧
应该是PCL电源吧

808在电路板上市一个三端贴片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电路,宇光能发个PDF的格式吗?谢谢。

看我新发的帖子吧

网友:
这个连接431的8脚的电阻是多大的啊

网友:
是一个22K的贴片电阻

网友:
放个电路图看看  有什么要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