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3S不触发求救

楼主(2013-08-24):
    现在手上有一台a83s,待机0.02,有3v 5,开关也有3v 5v,按开关有跳变,怀疑是IO或者桥的问题,就先换了IO,刚换上就马上触发了,还有显示,但放了一会再试,还回原状 不触发了,再加焊一下IO 又触发了,但再放一会,又不触发了,后来,再加焊IO也没有作用了,这机子的图纸又找不到,bios也没有,现在应该怎么修下去呢????

网友:
找IO的PDF。看别的机器上是否有用此IO。然后对照着查其条件。估计是某样东西性能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