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BGZ-BVM/S主板CPU供电短路维修

楼主(2013-08-24):
不久前收到品牌机,从板上的电容正负极接法猜测,很可能是ASUS的主板。
客户称CPU座出现冒烟现象,而且很奇怪的是,CPU座内的电容已经换过,但换完后还是有问题。
带着好奇,本人决定一试身手(后来才发现自己是多SB),
首先(信了人家的邪),以为多次烧坏电容是由于电压过高,便从供电上管出发,看上管是否有击穿,这个很方便,可以在板上测(本人很懒)。结果,大出我所料,上管D极跟S极全导通。
这时LZ本人想了下,全击穿,不太可能吧,由此想到有可能是下管击穿,但是没可能一个个拆吧,于是先查电容,看是不是路经的电容对地短路了。结果,发现LZ本人就是个SB。电容全被拉到地去了。
这时,LZ失去了理智,一个个拆了算。
没有注意到下管耐受性比上管好,很武断的拆完下管,一测,还是通,继续拆电容,完了还是通。无奈之下差点把上管也拆了,虽然没用。
头脑空白了一阵子突然想到CPU座内只动过两个电容,可能是其它的出问题呢。于是,把座内的也拆了,不知道是风枪温度调过高了不是怎么的,吹了一下子,座都熔掉了一部分(其实之前客户修过后都有熔过,LZ本人是由于怕搞不好才避开它的)。再测,好了,正常了。原来是钽电容耐压不高而导致全面短路。
修完这块板LZ才明白,很多事要先分析再动手,向着故障率高的地方出手,这样才能更容易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2014-01-13):
随便把bios上传一下呗

网友(2014-06-14):
钽电容似乎比较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