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和烙铁,实际到焊点的温度和调好的温度差别有多大?经常400度去吹网卡

楼主(2013-08-24):
安泰825d风枪,350度吹个网卡3分钟下不来,调到400度才能比较顺利的拿下。烙铁也是,调到350度拖焊,焊锡全粘到引脚上不会流动,要调到450还得慢慢走才能较好熔化。

显示的温度和到焊盘上的温度差别得有多大啊,焊锡无铅最高也就230度就化了吧

网友:
我也在线等答案,今天我用我的852D+下一个EC 开到420度 1分钟都没下下来

网友:
这个温度显示意义何在?

网友:
只要能下来就可以了   考虑那么多干嘛

网友A:
那可不是,焊锡都是有熔点的,温度不合适就操作不顺畅,风枪怕把元件吹坏了,烙铁怕拖焊没效果

网友B:
其实温度显示只能告诉你一个出风温度,并不代表这个温度一定能使被加热件会达到这个温度。因为,被加热件的温度还关系到它的散热情况。你想想,如果它在一块很大的铝块上,散热很快,能用普通风枪的230℃的风温把它焊下来么?
所以说,要焊下元件,主要看给予它热量的速度必须大于它散热的速度,这样才能使它升温到合适的温度!
因此,在焊接散热很快的元件,一方面适当增加风量、风温,另一方面还应注意对敏感元件的保护。

网友C:
五千焊接要380+-2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五千焊接要380+-20啊!!

看来这是您的经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实温度显示只能告诉你一个出风温度,并不代表这个温度一定能使被加热件会达到这个温度。因为,被加热件的 ...

对啊,尤其对一些QFN封装的,中间一大块地,热量传得很快,吹好久都吹不下来,温度调高了怕板子起泡,调低了吹很久都吹不下来,急死人!!究竟多少才合适呢?

网友(点评):
象这种情况最好在板子底下有个预热工具,比如1000W左右的电炉、电陶炉、光波炉等,预热到板子有150到180度的样子即可,再用风枪吹,很容易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可不是,焊锡都是有熔点的,温度不合适就操作不顺畅,风枪怕把元件吹坏了,烙铁怕拖焊没效果

额  好象是哈  自己也有遇到过不过不行都慢慢在调试

网友:
不知道其他用此类风枪的是不是同感的,我觉得可能是感温器有点点问题(只是估计)

网友:
我觉得还是功率小的过,同样的温度功率大的烙铁回温快就好用。

网友:
温度慢慢调试。。。。

网友:
机器在运输途中,回来摸索下

网友:
焊主板我感觉还是850这个系列的风枪更专业一些。

网友E:
没有引脚的电源管理芯片怎么焊啊,又小脚又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引脚的电源管理芯片怎么焊啊,又小脚又密

qfn引脚少的我还能焊接,64脚的,我焊了好多遍,真的很难

网友:
新手,准备修主板和笔记本 液晶显示器,买个什么样的风枪和烙铁好哟?求推荐!

网友:
风枪我调过460度了,焊一个无铅封装的笔记本IO时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啊,尤其对一些QFN封装的,中间一大块地,热量传得很快,吹好久都吹不下来,温度调高了怕板子起泡,调低 ...

哦,多谢赐教,明天去试试!!!

网友:
非常正确,关键是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才对!

网友:
对于初学者,还有个练习的方法,找几块无用的旧主板,用风枪练习,一是可掌握板上各种元件的拆焊技巧,二是还可将拆下的一些元件分类收藏以备用,特别是一些小东西有时在急需时发挥大作用哦。

网友(2013-09-26):
这么小的芯片做成BGA的这以后还怎么修啊

网友:
你们说的我都不太懂呢,要好好学学啊.真的好远啊.

网友:
自己感觉吧。。。。靠经验

网友(2013-11-03):
温度高时,距离元件远点。

网友:
学焊接要根据别人的经验,积累自己的经验。
除了出风口的温度,风速、出风口与电路板的距离、移动风枪的速度都会影响拆焊元件的温度。
焊接时还要讲究电路板温度上升的速度。加热太快容易损坏电路板。

网友:
有些芯片像电源供电的场管,中间都是焊锡,要吹好久才能下来,真怕把管子搞坏了

网友:
这个要慢慢试,多了就好了

网友:
手上功夫要多多练练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什么都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
我一个用400度拆下一个IO

网友:
谁知道诺基亚主板上的MIC 得用多大的温度和风速啊?

网友:
380度足矣。

网友:
来学习了  谢谢 各位的指导

网友F:
温度越高越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温度越高越快

我现在都习惯直接拧到400以上了

网友:
秒焊,点上就拿掉,比你低温半天拿不掉好多了

网友:
多练。。废板。。。熟能生巧

网友(2013-12-13):
我也不知道具体要多少度

网友:
一般400左右就这可以了,风速为5是比较靠谱的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