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book G4 电脑没系统了

楼主(2013-08-24):
按住option键没选择怎么弄

网友:
硬盘坏了吧

网友A:
这是正常的,苹果系统除了对画面和画质做出了比微软高了一重山,他那个鸟系统限制的比谁都多,用光盘启动重装系统就行了,优盘也可以,不过要在苹果系统你面做启动优盘才启动,光盘也一样,

网友:
这电脑是个废柴。装不了XP。也装不了现在的MAC OS。最高只能装到Mac OS10。4

网友:
那用 外置(USB)_Max OS 安装盘(U盘or光盘),看能否识别

网友B:
自带的系统没了 怎么启动光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常的,苹果系统除了对画面和画质做出了比微软高了一重山,他那个鸟系统限制的比谁都多,用光盘启动重 ...

没系统了  硬盘空的  怎么装

网友:
那就没有办法了,你不是修苹果吗?怎么不用客户的电脑做个启动啊刻个光盘什么的,淘宝吧,买个系统光盘,有点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带的系统没了 怎么启动光盘

难道不是接上U盘 或外置光驱 ,开机长按option会出现选择启动~~

网友(2015-01-02):
系统在哪里下载有没有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