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254TQL插上屏线,5V就被拉没了。

楼主(2013-08-24):
今天收到一台LG W2254TQL,客户说是被雷击坏的。开始是点不亮,查电源板上的保险和开关管坏掉了。
换掉后,电源板可以正常工作了,但电源板有吱吱声。
换了所有主要的电容后,还是有吱吱声。
没 插上 屏线,接上驱动板,灯管可以点亮。

但插上屏线后,就发现点不亮了。然后测5V发现被完全拉到了0。
屏上电路测试5V保险没有短路。
断开了电源板上的高压供电22V,还是不行。
现在无思路了,不会是屏上电路有问题吧。
求高手指点。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带不起负载啊??

网友:
一般是带不起负载,你再把驱动板的小电容换了

网友:
换了一个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