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428 版号BA41-01192A 掉件

楼主(2013-08-24):
三星P428 版号BA41-01192A 掉一电阻不知多大,请有此料板的各位同仁能够给测量一下,图中红色圈内

并求点位图

补充内容 (2013-8-26 10:38):
已解决:掉的是个电容,容量不知多大

网友:
是P428还是R428

网友:
是P428, 本本就在我这,在这个电阻周围还掉了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容(这两件给我送来了),它背面是桥,想用铜刷都不行

网友A:
R428硬盘下面的两个电容爱掉

网友B:
三星的图纸不好求得 你看谁正在修发给你板子的图片看下吧 变态的厂子 索尼的我修过纯日本的 板子上面没有芯片的型号 所有的MOS都不标型号 好难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428硬盘下面的两个电容爱掉

这款机器是P428的  硬盘下就没有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图纸不好求得 你看谁正在修发给你板子的图片看下吧 变态的厂子 索尼的我修过纯日本的 板子上面没有芯 ...

图纸到是有但不知道哪一个,没有点位图啊

网友:
同意上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