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RS790GX/770

楼主(2013-08-24):
求 昂达RS790GX/770 主板图纸  手上有十多张 都是无内存 CPU 桥电压的板子

网友:
无内存供电还不好修啊

网友:
你都查到无内存供电,就先把内存供修岀来呀。

网友:
如果好修就不发了  芯片之内的都换完了 不知道有无通病

网友:
前天遇到一块AMD板 不装CPU 全板都会没电压!! 不知道你装了没有???

网友:
装了的啊

网友:
我这板EE  d1  d2就这样 不知道什么问题 感觉是BISO

网友:
把内存供电修来,还不行的话就刷BIOS试下。

网友:
你的  EE DI  D2的那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一样的啊

网友:
我也接到一块,内存供电那里少得一塌糊涂,有个MOS管帽子都没有了,换了5个6.3V 1500UF电容,3个场管,一个W83 321G八脚IC,现在没有内存供电,试过一次,内存出现了4V多的电压,几秒后又没有了,这个板式D2D3内存都可以的。求图纸。

网友:
CPU座边的电容喜欢坏 然后就烧W83321

网友(2013-09-30):
谁有图发个上来吧,我也正要这个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