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hex分离acer官方bios 型号5735

楼主(2013-08-24):
在论坛找不到bios,尝试用winhex分离官方下的bios。(找到bios文件的头和尾,其他移除掉,就可以了)

把官方bios解压得到CPK-108.EXE文件 容量2.85MB、

用编程器读取坏bios 容量2MB、命名5735

winhex打开这两个文件,看到5735头00000000是02A2。。。

16进制搜索CPK-108.EXE的02A2,可以看到00000070 和5735的头一样,然后就可以移除00000060-00000000

现在用winhex的对比功能,对比两个文件。看到CPK-108 多出00200000-00200030移除,最后保存下,就OK了。

bios是搞好了,原机bios也没坏。。机子还是没修好,XP能装完,win7安装时就是死在49%,偶尔还内存过了,不亮。外设拆了,北桥,南桥都换了。。现在在等IO回来(天天修机子都没空发帖子,有空在发个hp4321s 无待机通病)
付上原机bios和分离好的bios

网友A:
winhex一般人玩不转啊!好像要学数据结构

网友:
真厉害 BIOS 数据也可以改呢 好厉害呢 怎么做到的 高人这么多啊 这也可以改 精品 就是不会用呢

网友:
winhex的简单应用一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hex一般人玩不转啊!好像要学数据结构

找数据恢复资料时,了解了一点点。。

网友:
什么提取官方网的跟主板上的代码不一样

网友(点评):
版本不一样

网友:
记得这种方法 确实可以得到部分机器的BIOS  不过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刷了BIOS有别的问题

网友:
ACER本本可以盲刷BIOS,具体方法是用UltraISO 制作一DOS启动盘,将CPK-108.EXE文件放在优盘里,开机按FN+ESC,可以修复BIOS ,可以BIOS解密 可以解硬盘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