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网吧无盘系统是必须要安装服务器吗?

楼主(2013-08-24):
求助,网吧无盘系统是必须要安装服务器吗?
需要做哪些准备?
具体操作如何?
对网卡有要求吗?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啊 我也想知道 无盘之前听过一直没有接触 只知道服务器必须要的 网卡肯定千兆的好咯

网友:
无盘有分几种,一般的有无盘+虚拟盘,无盘+有盘。
主要是服务器,配置不用说,SCSI+RAID是必须的,
客户机应该统一配置同一千兆PXE启动网卡,
拿锐起无盘来说,一个服务端一个客户端,客户机挂硬盘装系统装无盘客户端上传到服务端,客户端设置BOOT为网卡启动,操作无误的情况下一般都可以启动,

网友:
必须要安装服务器,没服务器你客户机的系统那里来啊?  网卡最好是1000M的,,100M顶不顺!无盘有好多种,锐超免费的多一些,度娘一下教程吧!

网友:
楼上有高手哦。。。。。。。。

网友:
试了一下深度无盘,已成功!用的是百兆网卡,感觉还可以。可能是只有一个客户端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