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优派VE175维修实例

楼主(2013-08-24):
20元回收一台被雷打坏的优派VE175 17寸正屏显示器。
状况,通电屏不亮,黄灯极速闪烁,一会熄灭。

打开显示器,刚开始怀疑是驱动板问题,仔细端详,目测,没发现有异常,
后面注意到电源板,电源板的变压器有些烧焦的感觉,于是乎想找通用板,点上去,刚开始正常,三分钟不到,黑屏。
额,经查询,该显示器所需电压是19V,那个通用板是12V。
身边又没19V的通用板,也没变压器,突发奇想,用19V,3.42A的笔记本电源适配器是否可行。
果断的接了两条杜邦线到驱动板的电源接口,杜邦线另一端换上通用笔记本电源母头,
怀着忐忑的心情,通电……OK,显示器亮了显示无信号。连上电脑VGA,点亮正常。测试一天,没有意外。
此次替换成本也才20.

网友:
这个貌似我们同事一直在用啊,只不过他用的是液晶的适配器,楼主这个尝试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呵呵,确实,我接上用了一天了,感觉显示效果还是不错的,特别是亮度颜色什么的,比现在的便宜的新显示器好很多。而且加起来才40大洋。划算啊

网友:
赚大了·····羡慕

网友:
又学一招,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也找个笔记本的换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