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70 无CPU 电压

楼主(2013-08-24):
G470  进过水 拆开看 进水 位子在HM65右边和CPU 供电背面及网卡那一块 腐蚀不是很严重   插电大短路 拆掉两个 电容短路 排除 可以加点  但是加电0.4不动了  接着 换 CPU  再接着 CPU供电 不行再 仔细看网卡 脚腐蚀了 拆掉  故障 依旧啊

网友:
你确定CPU电压芯片工作条件满足后,换南桥BIOS看下,不行直接换南桥,你量下南桥25M晶振起振吗

网友:
看看供电 开启有没有!!!!

网友:
如果这样别人就告诉你怎么把主板修好了,就是神!!最少你也要量一下桥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桥有没有发给CPU   DRAMPWROK/PROCPWRGD   然后看一下核心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哎。。要不把这个时序给你讲一下

网友:
这个要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A:
1.当cpu供电芯片收到开启信号后,首先开启cpu核心供电,但cpu显卡供电并未开启,而且此时产生cpu的核心供电是芯片固定的标准电压,不是cpu的真正需要的核心电压.
2.cpu得到此电压后就发出寻址信号指向bios。调取存在bios的电压vid信号,然后通过cpu与cpu供电芯片的两条管理总线传递vid信息
3.cpu供电芯片收到此vid信息后开始调整cpu的核心电压,让电压达到cpu需要的电压
4。cpu核心供电正常后。芯片开始开启cpu集成显卡的核心电压。
5.芯片最好发出电源好信号

不是本人原创。。此贴来自迅维

网友:
楼上写得好详细,,,,,,更多想说的是,,楼主还先量下板上的其它供电吧!!!

网友:
进水了的话看看有没有断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当cpu供电芯片收到开启信号后,首先开启cpu核心供电,但cpu显卡供电并未开启,而且此时产生cpu的核心供电 ...

CPU电源管理芯片得到供电,开启信号后,输出电压值给CPU的部分模块供电,这个供电非核心供电,是为了使部分模块工作,使CPU通过串行总线读取BIOS设置CPU电压值,非传统的VID组合形式,最终出来的电压才是CPU的核心电压,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呢?

网友:
是不是南桥里面进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当cpu供电芯片收到开启信号后,首先开启cpu核心供电,但cpu显卡供电并未开启,而且此时产生cpu的核心供电 ...

CPU电压出来了,但显卡式电压不出来呢,独显的要个电压也要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