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自动弹出来怎么回事

楼主(2013-08-24):
我的是ibm的笔记本 光驱自动弹出来怎么回事  求解达

网友:
排除系统是不是中毒了 要不就是光驱坏了

网友A:
一般光驱坏了

网友:
系统问题或者光驱本身故障。

网友B:
我遇到过,CPU没装好也是弹光驱,联想的

网友:
估计是u没装好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一般就是光驱的问题,不过我也遇到过一台是病毒或者是系统本身的问题

网友:
拆机重新装一下,也许会好,有呆能是哪个地主的接触不良导致

网友:
病毒或硬件问题吧,u没有插好感觉没那么轻易啊,都有铜管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光驱坏了

没坏,我还用它中系统呢   ,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光驱自动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CPU没装好也是弹光驱,联想的

那你是怎解决的

网友:
光驱坏了。。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光驱问题几率 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坏,我还用它中系统呢   ,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光驱自动出来

```他坏不一定是  里面坏了啊  要不然就是清理灰尘的时候装机没装好

网友:
光驱肯定 坏了

网友:
光驱故障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自动弹出的时间是多久哦.分吧钟一次还是几分钟一次,是循环,还是不循环,得说清楚点.
如果是上述的.
你进PE运行一段时间看一下,
如果不弹出,那么肯定是系统问题,
如果弹出就说明是光驱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是怎解决的

CPU装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