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独立显卡不亮 用集成显卡花屏

楼主(2013-08-24):
到底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显卡

网友:
是不是华硕的,如果是华硕的就是显卡板坏了!我遇到过

网友:
有道理 我也遇到过 加焊北桥了吗

网友:
北桥的问题,加焊北桥!

网友:
LZ
解决了吗

网友:
集显花屏 先看看内存啊

网友:
集成显卡花屏....睇内存.独显不显先排除显卡.插槽接触不良.再考虑桥问题

网友:
好了没有,你回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