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发出吱吱响声,求原因

楼主(2013-08-24):
一台液晶显示器,闪屏,换过灯管,很快又出现闪屏,后来到不亮,本人新手

现在通过换灯管,屏可以亮了,但是里面会发现吱吱的声音,我怀疑是不是灯管接头没有焊接好,但发出吱吱声的时候我闻了一下,四角灯管接头处都没有烧过的腥味,点了一段时间也没有。 焊接的时候我觉得焊接还是很好的。

另外,当拔掉DVI接线的时候,这种吱吱声就会消除,虽然灯管都亮,也没有吱吱声,这会是灯管的问题吗?是驱动板吗?

听了一下,也没听出来是具体哪个位置发声,高压线圈和大电容,没有出现打火现象,四角也没有声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包在响啊

网友:
一般都是高压部分的响声  大电容    楼主直接改高压看看

网友:
这个不太清楚了,但听到过高压包有异响的

网友:
灯管插头有无松动,可能高压部份打火!

网友:
见过一擦屏线,就吱吱叫的,屏升压块问题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换灯管有叽叽声,用东西塞稳焊接口声音就变小了,用段时间久不会有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液晶,仔细查找原因,是高压灯管接口处的一个电容坏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不过不是楼主说的,拔掉,我是开机就响,用一会黑屏。点屏正常,换电源板也正常,后来查到是桥堆,交流输入和正极输出击穿了。不过我真的很郁闷为什么还会开机,换掉后正常

网友:
把高压包和旁边的高压电容换了就行了。

网友:
有的高压质量不好就响 我换过一个新的四灯条 就响,最后换别的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