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Y450问题

楼主(2013-08-24):
我的联系Y450睡眠后启动声卡找不到了,有时偶尔的偶尔能找到,我换了声卡芯片故障依旧,请大虾帮忙

网友:
换过系统了吗?试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的,换个系统或驱动

网友:
换过了XP.WIN7.WIN8都试了,系统下边小喇叭上画着个红叉号

网友A:
换个系统或驱动

网友(2013-10-06):
引用 网友A:
换个系统或驱动

声卡旁边有一个电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