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26L上电到0。8不亮机

楼主(2013-08-24):
客房拿过来是显卡有问题,花屏,我把显卡干一道就变成上电只上到0。8了,之前可以上电到1。2左右。请问我应该往哪个方向查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顺便送上我在淘宝买的图纸,给大家送上。

DELL PP26L 独显.pdf

网友:
供电部全吧,你把后面的供电都测下,看哪里没上电啊,估计显卡干的不成功

网友:
花屏吹下看看效果,这么急这就干显卡

网友(2013-10-13):
显卡没做好

网友(2015-01-18):
谢谢你的 图纸 我这台是 到0。7就掉电了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2015-04-01):
楼主搞好了没什么原因

网友:
我这台是插上内存不掉电,不插内存掉电~!插上内存不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