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键盘问题

楼主(2013-08-24):
进水机,修好能开机了。现在键盘出问题了。按W键开始菜单和W一起出来。 按开始菜单键W和开始菜单一起出来。
键盘换过了。是不是 该动EC了。其它键没问题。就这两键。第一次遇到这问题   小菜鸟求救。

网友:
EC是WPCE773LA0DG-GP

网友:
量一下键盘的排容是不是有问题,然后再搞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晚上搞定了。加焊了EC

哦 看来你的思路是正确的

网友:
应该先打一下阻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