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AY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3-08-24):
小弟今天接了一个联想G460AY的本本,客户说系统慢,要求我重装系统,那还不简单,三下五除二搞定,交给客户,没过几个小时,客户打电话来说电脑经常突然掉电,OK,我又重装了系统,然后下载了官方驱动装上了,结果用了一会还是有掉电情况发生。继续检查,用HD测试工具测试时发现有不良扇区,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呀,应该怎么处理呀?客户说是我装了系统导致的,郁闷死了,求高手帮助呀

网友:
散热不好,显卡温度高。

网友:
已做过清理,用软件查温度不高,也就50度左右

网友:
现在正在用DISKGENIUS做磁盘错误扫描,差不多一半了,还没有发现错误

网友:
奇怪的是用WINPE或WIN7就没发现过掉电,但装XP就会掉电,郁闷死了,难道是我的系统盘有问题?装的是雨林木风的系统

网友:
兄弟们,大师们,救命呀!

网友:
做系统也会不定时掉电?这个还真是没碰到过呢,那换系统试了吗?

网友:
现在不知道换哪个了,各位大大们都用的是哪个系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