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 有时开机就掉电,有时能开起来进系统掉电,有时系统里面死机

楼主(2013-08-24):
X201 有时开机就掉电,有时能开起来进系统掉电,有时系统里面死机
拆机只剩主板一片 其余都不用,插电开机显示0.7A马上就掉电,有时多开几次能开起来,
这种问题还真不好下手,主板检查过没什么大的进液痕迹,听客户说以前是发热厉害,用一段时间会死机,

有高手支招如何检测吗?

网友:
看下R415这电阻是不是腐蚀

网友:
或者阻值变大,

网友:
这个电阻我已经测量过了 是好的

网友:
修掉电死机很难修

网友:
搞定了,是南桥问题 加焊了之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