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EP43-S3L开机立马掉电并再次上电反复如此维修一例

楼主(2013-08-24):
技嘉的板子网吧里面用的比较多,所以经常修到的就是技嘉的板子!时间有限就大致发个流水贴,点到即可,维修共享!

主板故障:这篇GA-EP43-S3L主板经测试发现上电后不到0.5s就掉电,然后自动上电再掉电,反复如此!

维修过程:
       看情况像是Vcroe保护,上电时间太短,板子个相供电不好测,去掉atx 12v 小4Pin,sb nb usb各项供电都正常,vtt开启电压1.12v也正常,插上cpu 12v供电,开机测试,发现上电时间实在太短了,万用表只显示到0.5-0.8v就瞬间掉电了,无法测试。
        拔掉电源,卸下cpu测试上下管各端对地压降值,只有靠近北桥的那一项供电的下管栅极G,对地压降值将近大一倍,怀疑不正常,但发现此项供电的驱动芯片是isl6622并不是其余三项的isl6612,也许压降值是正常的,拿起其他修好的板子对比测试一下,果然是正常的!这样测试不是办法,得换个法子,打开示波器校正到内存的上下管30KHHz触发参数,来测试Vcroe上下管开关频率,经过测试均为正常1.20v 210KHz方波,看来没有什么问题 ,多测试了几遍,发现靠近usb借口的一个isl6612芯片输出的波形异常呈波浪线了,于是更换这个isl6612驱动芯片,结果是波波表针底线松了导致的波形异常。虽然上电时间很短,但是波波已有足够的时间来测出波形了。没有结果乱投医,依旧怀疑vcroe导致的主板保护掉电,下机先更换it8268r【此芯片参与到vid的组合】无果;更换电源管理芯片isl6334芯片,故障依旧!
       此时感觉自己走了弯路,或许Vcroe本就正常的,主板保护掉电并不是Vcore造成的!时钟芯片要输出波形,首先Vcore ok后产生VRM_PWRGD转换时钟开启信号CK_PWRGD,如果时钟产生波形了,也就排除了Vcore的问题。。。。用示波器商店的瞬间顺利抓取到pci-e借口的100m波形!
        此时把注意力转移到io和南桥,既然插上电源后电开机排阵可以上电,那么开机排阵的pw-sw,io的pwron,还有南桥的slp-s3,io到电源的ps-on,rsmrst#都应是正常的,测试io相关引脚后发现上电掉电的时候雨上述信号时同步的,于是怀疑sb或者io,更换io后,故障变为开机诊断卡复位灯和frame灯闪,跑ce代码1.5s掉电,表明cpu nb sb在通信也算好现象,最起码断定之前io坏了而且开始加载bios了 !
         短接m-bios芯片,再次重启加载b-bios时候依旧ce!排除bios问题;怀疑io没焊好或者换上去换坏了导致的,在拆cpu的时候不经意发现,原机的cpu触点很脏,于是换自己的e430 跑马正常 ce掉电故障消失!

      可能看到这的朋友会想是不是之前开机立马掉电的情况是不是就cpu脏造成的?这个疑问可以排除,因为可以拿过来的4张板子都带cpu,这个是第一张测试的,测试完准备换cpu电源管理和驱动时候就把cpu拿下来了,原来的u装在别的板子上了,这个是其他板子上的cpu!

总结:技嘉的775英特尔板子如果跑CE的话,还是先检查NB和U座是否有问题!
下面是这个歌板子的图纸,板上各个部分的电路都可参考:密码:rmadept

吃饭去闪人了!没写这个帖子前老婆就来叫吃饭!花了将近2个小时才编辑好!写的有些乱,没图也不精彩,兄弟们将就看看!有分的给点分,没分的给点人气!

‘看情况像是Vcroe保护’,如果是保护,没拔电源线的情况下再点开关是没有反应的。

网友:
也就是说IO坏了对吗?

网友:
发这个帖子的重点我不是告诉大家哪个东西坏了!而是里面不经意的一句话,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
是给新手朋友们点灯用的,每个高手的不都是点滴积累走过来的!

网友:
这是维修思路,不过让来修的话我也会怀疑是VCORE的问题,但是楼主抓到PCI-E的100M的波形,楼主的啥示波器啊。。。给力啊。。

网友:
总结:技嘉的775英特尔板子如果跑CE的话,还是先检查NB和U座是否有问题!.

是这个提示?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个板子,也是上电马上掉电,测试场管都是好的,以为是驱动芯片或者是电源管理芯片,但是换了还是一样,后来我实在没思路了,上假负载,结果CPU电压正常了,郁闷了,怀疑是CPU,结果又换了另一块测试的CPU后,正常跑马亮机。CPU是自己一直用的测试CPU。。。无解,求指点

网友A:
楼主好多错字,佩服

网友(点评):
密码没看到,错别字帮我看到了不少,你说我是该批评你呢还是该表扬你呢?哈哈 发帖仓储,修板没有发帖用时多,精力有限,大家将就看吧

网友A:
还有你发的附件带密码,不告诉密码是何道理呢

网友(点评):
你就是这样看帖的?密码不就在上面吗?

网友:
触发断电的确实不好修,

网友:
GA的板,掉电 好多原因。。。。。。。对于反复掉电的GA 775心里已经有阴影。。。

网友:
我手上刚好有这片板子,情况也是差不多,之前是12v短路,现在不短了,就是跑码的时候掉电

网友:
那你说的意思是CPU脏了导致的哇

网友:
每个高手的不都是点滴积累走过来的!
感谢分享!

网友:
LZ  {打开示波器校正到内存的上下管30KHHz触发参数,来测试Vcroe上下管开关频率,经过测试均为正常1.20v 210KHz方波}    不知道你用什么示波器? 开关频率测试是怎么调的?{ 短接m-bios芯片}   短接芯片是接1-8脚的吗?

网友:
短接m-bios芯片,再次重启加载b-bios时候依旧ce!排除bios问题

请问下这里可以说下具体点吗,新手,看得不是很懂    你这个排除BIOS坏的方法很值得学习

网友(点评):
这是技嘉主板双bios才能用的方法,其他品牌单BIOS是无法用这个方法的。

网友:
楼主·我之前就修过这个板子,最后给我整冒烟烟了·。。最初是不上电,经过一番折腾能上电了,但是要掉电,故障跟你的差不多,可能要比你的好点,CPU电压只有0.6V ,显然不正常,mos管没短路,pin4接口12V正常,就怀疑6334,从好的板子上拆下来焊上去涛声依旧。开始查图纸,发现6334有两个开启信号不正常,分别是32和33脚,33脚有1.28V    32脚就没得0V,正常为1.27V,,32脚是由ATX第10脚发出的·。直接飞根线过去。。上电测试Vcroe电压出来了,但是只有1V,正常1.35V,摸到IO有点发烫。因为IO会检测它们,就找了个一样的IO来换上去,换号之后忘了把飞的线断开,上电后格老子滴就冒烟烟了·。

网友:
不错 挺有耐心的 不过技嘉的板子IO好像爱坏

网友:
LZ分析得够认真啊,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发的附件带密码,不告诉密码是何道理呢

你就是这样看帖的?密码不就在上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多错字,佩服

密码没看到,错别字帮我看到了不少,你说我是该批评你呢还是该表扬你呢?哈哈
发帖仓储,修板没有发帖用时多,精力有限,大家将就看吧

网友:
技嘉的板子网吧里面用的比较多,所以经常修到的就是技嘉的板子!时间有限就大致发个流水贴,点到即可,维修共享!

主板故障:这篇GA-EP43-S3L主板经测试发现上电后不到0.5s就掉电,然后自动上电再掉电,反复如此!

维修过程:
       看情况像是Vcroe保护,上电时间太短,板子个相供电不好测,去掉atx 12v 小4Pin,sb nb usb各项供电都正常,vtt开启电压1.12v也正常,插上cpu 12v供电,开机测试,发现上电时间实在太短了,万用表只显示到0.5-0.8v就瞬间掉电了,无法测试。
        拔掉电源,卸下cpu测试上下管各端对地压降值,只有靠近北桥的那一项供电的下管栅极G,对地压降值将近大一倍,怀疑不正常,但发现此项供电的驱动芯片是isl6622并不是其余三项的isl6612,也许压降值是正常的,拿起其他修好的板子对比测试一下,果然是正常的!这样测试不是办法,得换个法子,打开示波器校正到内存的上下管30KHHz触发参数,来测试Vcroe上下管开关频率,经过测试均为正常1.20v 210KHz方波,看来没有什么问题 ,多测试了几遍,发现靠近usb借口的一个isl6612芯片输出的波形异常呈波浪线了,于是更换这个isl6612驱动芯片,结果是波波表针底线松了导致的波形异常。虽然上电时间很短,但是波波已有足够的时间来测出波形了。没有结果乱投医,依旧怀疑vcroe导致的主板保护掉电,下机先更换it8268r【此芯片参与到vid的组合】无果;更换电源管理芯片isl6334芯片,故障依旧!
       此时感觉自己走了弯路,或许Vcroe本就正常的,主板保护掉电并不是Vcore造成的!时钟芯片要输出波形,首先Vcore ok后产生VRM_PWRGD转换时钟开启信号CK_PWRGD,如果时钟产生波形了,也就排除了Vcore的问题。。。。用示波器商店的瞬间顺利抓取到pci-e借口的100m波形!
        此时把注意力转移到io和南桥,既然插上电源后电开机排阵可以上电,那么开机排阵的pw-sw,io的pwron,还有南桥的slp-s3,io到电源的ps-on,rsmrst#都应是正常的,测试io相关引脚后发现上电掉电的时候雨上述信号时同步的,于是怀疑sb或者io,更换io后,故障变为开机诊断卡复位灯和frame灯闪,跑ce代码1.5s掉电,表明cpu nb sb在通信也算好现象,最起码断定之前io坏了而且开始加载bios了 !
         短接m-bios芯片,再次重启加载b-bios时候依旧ce!排除bios问题;怀疑io没焊好或者换上去换坏了导致的,在拆cpu的时候不经意发现,原机的cpu触点很脏,于是换自己的e430 跑马正常 ce掉电故障消失!

      可能看到这的朋友会想是不是之前开机立马掉电的情况是不是就cpu脏造成的?这个疑问可以排除,因为可以拿过来的4张板子都带cpu,这个是第一张测试的,测试完准备换cpu电源管理和驱动时候就把cpu拿下来了,原来的u装在别的板子上了,这个是其他板子上的cpu!

总结:技嘉的775英特尔板子如果跑CE的话,还是先检查NB和U座是否有问题!
下面是这个歌板子的图纸,板上各个部分的电路都可参考:密码:rmadept

吃饭去闪人了!没写这个帖子前老婆就来叫吃饭!花了将近2个小时才编辑好!写的有些乱,没图也不精彩,兄弟们将就看看!有分的给点分,没分的给点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