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35G加焊北桥后能显示,但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3-08-24):
acer4535G,待机电流0.012A,开机电流:1.5A,内外接都无显示,加焊北桥后正常能显示,但进不了系统,但用U盘启动能进入EC;用手摸CPU,显卡,北桥特别烫,求思路

网友:
换北桥吧,如果是进水,显存也有可能。

网友:
ASUS   K40AB  待机电流0.012A,开机电流1。953A内外接无显示,后风枪吹北桥能正常显示,但到XP系统滚动条时白屏,但能从U盘进入PE,安装WIN7又能正常启动,请教这是什么软件固障?

网友:
你那个是AMD独显吗,今天修了一台,重植ATI显卡就OK了

网友:
开始1.5A-1.7A来回跳动不显示,但不上内存电流会减少,说明内存已过,风枪背面吹显卡能显示,就把显卡拨掉重植OK了,那显卡很薄,植珠时候小心点

网友:
进BIOS设置把显卡模式设置独立显卡 SW开头的英文

网友:
北桥加个铜片,风扇改常转看下,
曾经这机我CPU,显卡,北桥都加了厚度不一的铜片,改常转才能把温度控在80度以下(鲁大师加压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