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85GTM-E45跑00怎么办

楼主(2013-08-24):
V星785GTM-E45主板诊断卡跑00有复位,南桥,内存,CPU供电正常,就是没显示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加焊桥 试试

网友:
你的是跑到00还是开机就是00没动,跑到00是跑完了,还没显示那就看看显示接口边上有没有坏件。如果是不跑码那就得一步一步查

网友:
直接00,看来只能考桥了

网友:
有没可能是bios?

网友:
刷了BIOS没.

网友:
早刷了,烤下桥就有显示了O(∩_∩)O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桥 试试

谢谢,烤考更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显卡 或者压下 北桥试下

是桥虚焊问题,谢了

网友:
不是BIOS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是北桥虚焊了吗?我也有块这样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