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DLP-440A开关电源风扇转动一下就保护维修笔记

楼主(2013-08-24):
此电源为超霸节能双核版DLP-440A,插电测5VSB为5.01V,正常,用镊子短接PS_ON与地线,风扇转到2秒即停。看来是ATX电源短路保护。此电源使用TL494+WT7525方案,目测没有发现有烧坏的元件,用万用表测量各路肖特基二极管,都正常,在测量+5V,+3.3V,+12V1,+12V2各支路的对地电阻也正常,再想想,测量没有哪里短路是不是强行取消保护让电源工作再测量电压呢,可行》把TL494的4脚对地瞬间短接,风扇转了,再短接同时测量各支路的电压+5.37V,+3.43V,+12.41V,正常呀,再测WT7525的8脚5.37V,9脚3.40V,10脚12.02V11脚0V,12脚5.39V,13脚4.74V,>11脚电压不正常了,应该是3.3v的,此脚电压是由Q1《C945》控制的,测Q1 B,E极电压1.12v,已经导通了,正常应该是截止的,有问题,再向前检查,测+12V,-12V电压正常,哈,知道啦,断电,拆下R20,R21电阻,看色环3.3K的!用万用表量得一个4.7K,另一个8.2K,变大了,找两个好的换上,再用镊子短接PS_ON与地线,风扇转了,OK!                                                                                                    故障分析:由于R20,R21是+12v和-12V的分压取样电阻,正常工作是发热的,但由于靠近风扇插座,而插座又涂红色的胶,把两个电阻都涂上一程厚厚红色的胶而散热不良,使阻值变大!

网友A:
楼主分析的不错,是否有此电源是电路图,分享一下!

网友:
恩,不错,是我的哈先换7500和494,换完不行再查,再麻烦就扔一边了,呵呵

网友:
说错了339和494或75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析的不错,是否有此电源是电路图,分享一下!

wt7525图纸和这个差不多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1845-1-1.html

网友A:
图纸下下来了,但是11脚3.3好象是直接3.3给的,12脚面才象你说的那个三极管控制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下下来了,但是11脚3.3好象是直接3.3给的,12脚面才象你说的那个三极管控制的呀!

对,图纸是11脚直接3.3v,多彩的11脚3.3v由三极管控制,就像图纸的12脚,而且是+12v和-12v控制三极管,不完全一样!

网友:
有理有据,分析清楚,非常不错的经验技术交流。顶。

网友:
有理有据,分析清楚,非常不错的经验技术交流。

网友:
取样电阻发热一说应该不太准确,不过原因的确是因为胶水。时间长了电阻的引脚会上锈,直到渗透到电阻内部造成破坏。

网友:
楼主对芯片各脚电压很熟!

网友:
为什么楼主发的图片我看不到

网友:
不错分析相当到位。

网友:
维修思路解说很清楚
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wt7525图纸和这个差不多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1845-1-1.html

谢谢分享图纸

网友:
学习了,以后留着用,会用得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