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0C很奇怪的电脑,大家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8-24):
E430c I5的机子,无线网卡不能用,有线能用,所有的系统都装过,还是不能用,这个机子还在保,拿到售后去,售后人员说,硬件没有问题,是软件的问题,报价400元装个系统,没办法客户又拿到我这儿来,我又给她装了几次系统还不行,在官网上,下载的驱动也不行,换了几个无线网卡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要原装无线网卡,请大虾们支支招,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试试

网友:
电源管理驱动 搞上没?

网友:
驱动都打上了,无线网卡也换了几个了,还是不行

网友:
无线网卡,认不到还是认到搜不到网络,说清楚

网友:
还真神奇没碰到过

网友:
无线网卡图标上面打了个差差,

网友:
看下有没有无线开光,还有现在联想的机认系统了,原来是什么系统最好装什么系统,还不行的话,亲,换个无线网卡

网友:
官网下电源管理驱动。。。不然键盘上的无线开关打不开的。。

网友:
先在官网上下载电源管理驱动,然后再装网卡驱动就可以了,我经常遇到!!!

网友:
热键驱动弄上   一下就好了  官网上叫  hotkey  在一个就是电源管理驱动 也要高尚 基本上就搞定............

网友:
搜不到信号 可以尝试断开 网卡 第 22脚 rf_on 信号

网友:
桌面右下角打的XX

网友:
根本就是系统没认到网卡

网友:
以前碰到一台HP的机子,必须要上HP的无线网卡才能上网

网友:
无线打xx是根本就没有驱动或者就没有认到无线

网友:
装热键驱动,用热键打开无线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tinkpad的机子驱动要的完整,要原系统

网友:
联想现在有好多机器不装PM(电源管理)无线网卡就不好用的,遇到过好多。客服告诉装电源管理驱动就好了

网友:
还没碰过这种情况,看了大家的贴子下次有这问题可以秒了,呵呵

网友:
FN的热键要装,电源管理软件要装。 装完FN开启无线就Ok了。

网友:
装联想的能源之星 就ok乐

网友:
要更新ACPI 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