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关机自动重启

楼主(2013-08-24):
一台thinkpad R400  进系统后点关机,机器就自动重启,又进系统了,要按开机键才能关掉。系统重新装了,bios也刷了,也放电了,故障依旧

网友:
我有一样的经历啊,那次是给他换显卡,换完自后就是这个关不了机的情况,装了3个系统,把那鸟人看的冒火啊,最后装了之后就OK了

网友:
记得修过关机风扇还转的 BIOS 或者PCH有问题 可能导致

网友:
这问题还没碰到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个这样的问题,没修好,退了!!!

网友:
有没有人遇到过的,指点一下

网友:
真难修的机器啊
准备换个EC看看

网友:
你这问题与南桥有关系了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无线网卡插到wwlan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