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M4A785D-M PRO主板掉电问题

楼主(2013-08-24):
今日维修一块华硕M4A785D-M PRO主板,插上电源3秒掉电,瞬间量测各组电压都有输出,诊断卡可以跑几个码后就掉电,有量测过PW信号 换过IO 也有量测过排阻 未发现异常, 现在不知道是那里问题 特来询问各位是否有遇见过此问题。希望有修过此类问题的朋友不要保守 交流下维修经验,谢谢!
华硕

网友:
桥旁边的二个晶振换掉,试试,

网友:
把pin4接头取了·。上电看看还掉不,不掉就可以锁定故障所在了·,要是取了都还要掉 就要多查了·。

网友:
可能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4pin的取了也还掉呢 同样的有一块我秀好了 这块 怎么都弄不好

网友:
摸摸看时钟芯片烫不,我有一块板就是时钟芯片烫情况和你一样跑几码掉了,又自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