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热风枪852D温度不可控

楼主(2013-08-24):
安泰信的热风枪852D温度不可控制,一开机电热丝直接烧红,达最高温,赶紧关掉。拆开看了下元件外观没有问题。哪位大侠修过类似的问题的?刚定了一个BTA06600B的可控硅,过几天才到,原板上是BTB06600B的,应该可以通用的吧?1.红圈内的这个是PLC芯片的复位器吗,复位后有什么效果,怎么复位

2可控硅

网友(点评):
安泰信也就是个牌子而已。我2个850DB,早年买的还行,后来买的早坏了,不如以前产的。

网友:
应该是可控硅有问题了。

网友:
查一下  可控硅、三极管,直接拆下来测量一下就行。

网友A:
怎么会买这种垃圾风枪?

网友:
把风枪手柄换了,我前些天刚修了一个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买这种垃圾风枪?

第一只热风枪买的时候有些人说还可以,风力大就买了,大侠你用的是什么啊。能不能推荐一个,不要太贵哦。几百块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我也去买个手柄,你现在新买的手柄有带磁控开关吗?

没有,跟原装的一样。不过要自己接下线路,

网友:
准备买一个试试的,价格多少的.

网友:
风枪刚开机的时候都是直接烧红发热丝的。楼主要等30秒后再看发热丝是不是还是通红。

网友(2013-10-03):
刚开始的都是要热起来  后来就暗红了

网友:
换电位器呀,电位器质理太差了。有时万用表都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