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回来 第一次修主板,无任何技术含量 别喷谢谢

楼主(2013-08-24):
今天一大早一客户拿一主机过来说开不了机没显示。接机后故障还原插诊断卡发现跑到D4就卡住了
以为是插插内存就能搞定的事情。很认真的对客户说主板有问题 需要修主板 报价80 客户同意.接了一电话闪人了
客户一走我马上把我吃饭的东西拿出来-橡皮擦 呵呵 想着今天房租和饭钱到手了(小镇房租才300多)
说干就干把3代内存拿出来擦后上机测试还是跑D4卡主了
断电更换内存还是开机一看还是一样跑到D4就卡住了
[郁闷没办法只能翻课本按老师教的查内存供电时钟复位
主供电1.58V正常

负载供电0.78V正常

VREF0.79正常
接下来查复位电压:1.58V正常
再检查SPD供电
咦怎么电压是0V按道理应该是3.3V
断电跑线了没办法从背面跑线,翻过来发现236脚针处有轻微断线,不确定拿放大镜检查
确实断了(很小用眼睛根本看不出来可能是我视力问题呵呵)通电拿万用表检查发现一端是3.3V一端0V更加确定是这有轻微断线
准备补线了,,(郁闷在基地学焊接的时候不认真考试没通过)为了80块钱大洋咱哪怕花上1小时也要补上,努力了半小时还是没接上哎后面没办法了直接粘点锡在那断线上,一边还粘到另一个脚上连锡了 汗!最后拿刀割掉一点锡 哈哈 没办法焊接技术太差
通电检查 3.3V来了 显示器也有显示了 试机6小时 打电话通知客户取机收钱

呵呵 小白第一次发没技术含量的贴 让各位前辈见笑了

网友(点评):
这么详细的贴子让人看了非常清晰过瘾。学习了。

网友:
给力,
有耐心

网友:
最下面2张图片怎么编辑 不能删除啊 重复了 第一次发图 不会搞
实地老师也不教

网友:
维修的时候就不要看书  把不会的记下来 之后在查阅 ——建议

网友:
不用把实地的主板书拿出来看吧 哈哈 同师兄顶你

网友:
说明咱们没白学啊!真替兄弟高兴!

网友:
看来还是要到实地去学习,学习了

网友:
贺老板,给力啊

网友:
实地去学习 要是饼哥教就更好了

网友:
现观察外观再下手,是我的习惯。

网友A:
楼主哪里是什么地方啊,行情这么好,一块80啊,顶修个笔记本了,刚在基地毕业能达到这样已经很好了

网友:
不错技术转化为钱了

网友:
SPD没电压直接从橙色线飞线过去被还好焊。

支持 反对

网友:
学习了  技术还是有的

网友:
回去就开店了 可以啊

网友:
你看的那本书是什么版本啊我想买本书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不错,进步很快,前程大好。

网友:
小地方钱好赚,不知道生意多不多,看你一边修,还一边看书倒像个新手,不过看工作台倒又像个老手的样子,至少我这样认为,看来装13的工具还是要搞齐全,借你的参考,回头我如果开店时也 这样弄!

网友:
分析的挺好 测试的很到位 想问一下那本书那有的卖?

网友:
我现在最多也就是能换个电容吹个MOS的水平。楼主能这么快找到点上,还是从基地学到东西回来了的

网友:
思路对了,就离成功很近了。呵!关键还是思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哪里是什么地方啊,行情这么好,一块80啊,顶修个笔记本了,刚在基地毕业能达到这样已经很好了

80的价格很正常啊      修本都快两个红牛了      你那里不是那么低吧

网友:
呵呵,书本就在旁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80的价格很正常啊      修本都快两个红牛了      你那里不是那么低吧

是啊,主板电路20块,笔记本电路100,没办法这边竞争太激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主板电路20块,笔记本电路100,没办法这边竞争太激烈了

恩     都是为了生活啊     拼吧!!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的技术

网友:
思路好真确,学习了··

网友:
哈哈。有耐心,什么地方的修台式机主板收80,都是这样就好了

网友:
楼主那本书什么名字,书店有买吗

网友:
可以哈,第一次修就修到这个问题,加油

网友C:
两根内存槽都不行么?不是只断了一个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根内存槽都不行么?不是只断了一个槽的?

另一个擦槽236脚断针了  估计之前维修人员搞断的

网友:
再检查
咦怎么电压是0V按道理应该是3.3V
  能说下为什么要检查,3.3V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恭喜你了 慢慢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的钱不好挣了

网友:
不错,按照维修步骤,先简单后复杂。成功了。值得学习啊

网友:
兄弟,铬铁该换了、不显档次

网友:
学习了。我也想开个店,不过现在正在学习阶段。

网友:
支持,又是修机器往往不够耐心而走歪路

网友:
不错,楼主以后肯定 上高手

网友:
DDR2的内存,VREF是在第1脚测量吧,如果这个脚的电压没有跑哪跑线呀,我跑了内存旁8脚的芯片好像都不连样的,是哪里产生过来的电压,如果没有往哪个方位跑线搜索

网友:
比较牛啊,思路比较好,而且看你查电路也很牛B,哪些信号要查你都知道,能不能介绍给一份这样维修思路的书本过来看一下啊!比如CPU不工作要查哪些信号,内存不工作查哪些信号,等等...

网友:
维修的时候旁边还摆本书,别让客户看见了哦!
不过还是要佩服楼主细心,基础学得好!佩服!

网友:
楼主 看来真是没白学呀,顶上

网友:
我的神呐,一边修还一边看书,这是修板子吗?哥们,劝你一绝,看书看了以后记载脑子里面。自己修出来的才会印象深刻,自己再去买个示波器吧 有示波器修才好

网友:
搞得不丑!

网友:
思路真正啊,照这样还真好修
赞一个!

网友:
顶你了,我是新手 学习了

网友:
那么长的断线,修东西要仔细啊

网友:
不错,技术挺牛X的

网友:
测试的很到位 想问一下那本书那有的卖

网友:
非常的不错  图结合文字的描述 让我们小白一看就懂  顶个

网友:
哦哦哦哦哦哦    原来就是内存3.3V总线坏了  还查这么久

网友:
不错不错   测试的步骤很扎实啊

网友:
很不错,有机会也要去实地

网友:
3.3V没有,好焊接的情况下,接线,不好焊的话,直接飞根3.3V线过去啊- -

网友:
如果这板子我修直接秒杀 拿到先到处一看断线 分分钟的事情 搞定 像楼主这么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