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ost失败

楼主(2013-08-24):
无论哪个版本都一样会报错,这种想象是内存 。 还是主板引起的呢     求大神解决

网友:
报的什么错啊 ?能不能上个图啊 ?

网友:
我前段时间遇见过一台这样的  把全盘删除 重新分区 再gosht就好了

网友:
若果硬盘没有问题 分区正常 你就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是不是GHOST到一半左右时报错?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有可能你在PE下GHOST,或者进系统下用一键还原GHOST,如果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出错,我可以告诉你怎么解决,本人这几天装系统时老是出现这种情况,后来研究结果,不要在PE下或进系统下GHOST,要在纯DOS下GHOST,比如用U盘起起时直接先择一键还原--手动GHOST就OK了!如果说对了,记得顶一下!

网友:
几种解决方法  1:换硬盘   2:全盘格式化  在GHOST  要是还不行就要看电脑其他方面的 硬件问题

网友:
老机器内存出问题的比较多 最近这2年 的机器硬盘坏的比较多 主板导致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还有,看硬盘有否隐藏分区啵?有的话,删除试试看。

网友:
楼上几位说得很全了,U盘或者CD都试试看

网友:
遇到过部分笔记本便是这样。ghost不进去时就必须用原版光盘进行完全安装才成功..但当时没试过全盘格。可以试下。

网友:
如果光驱没问题,内存与硬盘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解决了   主板问题   换块就行了     怀疑北桥